[求助帖] F3飞控问题

楼主(2017-09-07):
请问F3飞控上红灯一直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
泡泡老师这是哪里有问题啊,是飞控坏了吗,求解

网友:
没有呀,链接地面站红灯会闪动呀

网友:
谁有F3飞控的教程帮忙给个

网友:
新手课堂,各种使用CF、BF软件飞控的三种刷固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620

网友:
有事问泡泡老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这是哪里有问题啊,是飞控坏了吗,求解

一直闪应该是自检没通过,有传感器没找到,检查是否能刷固件,能刷固件的话,应该就是传感器虚焊或损坏了。

网友:
没有用过,不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