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哪位大佬帮忙看看日志 新人不懂怎么看 万分感谢

楼主(2017-09-07):
http://pan.baidu.com/s/1hsOmx2O

楼主:
飞着飞着突然掉下来  差点粉身碎骨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过你的这种情况  我的是四号电机的铜线断了2丝  可能电调判断堵转吧

网友B:
中间电池有提示电量不足 最后的时候进入降落模式LAND       描述一下你遇到的情况吧

网友:
怎么个掉法   看着你的最后是有进入LAND  降落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电池有提示电量不足 最后的时候进入降落模式LAND       描述一下你遇到的情况吧 ...

当时好像已经开始掉了 我才打开land  然后直接下来炸了炸机了哪位大佬帮忙看看日志  新人不懂怎么看 万分感谢 炸机 作者:漫步云端,否? 2026   视频里看是一开始抖  抖着抖着就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过你的这种情况  我的是四号电机的铜线断了2丝  可能电调判断堵转吧

我装好试试是不是电机旳锅  不过新买的电机不大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好试试是不是电机旳锅  不过新买的电机不大可能

我第一个电机就是停转  造成的炸鸡  换了一个新的电机依然如此   还以为是飞控问题  才发现电机固定螺丝可能是顶到了线圈把线顶断了一两丝(我的电机是4跟很细的铜丝合成一股)   而且温度比别的三个电机偏高  自己仔细观察下免得损失更多  我的因为gps线接触不良 导致了丟机  在也找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装好试试是不是电机旳锅  不过新买的电机不大可能

我的第一个用了很久才炸鸡   然后也是换的新电机   还好没飞的太高  第二次只是断了一根力臂

网友C:
你这日志没整明白啥意思,你的高度怎么基本没有变化呀,包括到最后!还有你的电机转速降低也是在你切换了降落模式以后!在你切换模式之前的几秒钟你的姿态在xyz均有较大的震动!好奇怪的日志,但是整个过程油门也是在中位基本无变化呀!我感觉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降落设置,是不是设置速度过快了,然后你的高度读数都没有读取出来造成飞控误以为没有下降就把电机降到最低造成炸鸡!

网友:
最好详细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光从日志看 有时候很难分析出问题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个用了很久才炸鸡   然后也是换的新电机   还好没飞的太高  第二次只是断了一根力臂

今晚装好再试试   我看了一下遥控接受两根天线全断了  不知道是不是早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日志没整明白啥意思,你的高度怎么基本没有变化呀,包括到最后!还有你的电机转速降低也是在你切换了降 ...

今晚装好再试试   我看了一下遥控接受两根天线全断了  不知道是不是早就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晚装好再试试   我看了一下遥控接受两根天线全断了  不知道是不是早就断了

测试的时候不要飞太高  2米左右就可以   悬停模式  乱打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的时候不要飞太高  2米左右就可以   悬停模式  乱打方向

我的pixhack好像摔坏了  连不上电脑  大灯也不亮

网友:
谁有F3飞控的教程帮忙给个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机子重新装好了 看日志好像没什么问题 http://pan.baidu.com/s/1boBVoF9

网友D:
楼主的电机油门值太高了,我看了下LAND前面的时候3号电机已经超过了峰值

网友E:
有没有炸机时的视频或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炸机时的视频或图片

没有  当时天黑看都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机油门值太高了,我看了下LAND前面的时候3号电机已经超过了峰值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