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四轴无法启动

楼主(2017-09-07):
首先感谢大神们的教程
按照教程自己做的空心杯四轴在推油门电机启动的瞬间飞控板就供电不足重启  电机拆掉两个就能正常启动,两个电机也能用遥控控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电机和飞控分开用两块电池供电就都正常  但是太重飞不起来  求解   (用的萝丽遥控 6通接收)

网友A:
用个大电容  放在飞控mcu附近

网友:
你手工这么好把所有原件拆下来焊在机架上,你自己都知道超重了,要么就减速组,再说这样的组合启动不了很正常,一块电池驱动这么的零部件电压肯定不够

网友B:
你是用的多少C数的电池。推油门瞬间电流突然增大,电池放电功率跟不上电压被拉低,电压过低导致控制器重启。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池,或者在控制器供电端并一个大电容

网友:
太重了绝对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大电容  放在飞控mcu附近

加个电容确实可以   不会供电不足   但飞不起来   可能是C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的多少C数的电池。推油门瞬间电流突然增大,电池放电功率跟不上电压被拉低,电压过低导致控制器重启 ...

买的便宜电池   应该是C数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