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刷机其他不进去啊,求助。

楼主(2017-09-07):
F3飞控想刷inav固件,可是不知道啥原因固件其他不进去。

网友A:
短接boot,上电,刷固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boot,上电,刷固件,试试看。

试过了,不行啊。上周刷了一个naze32,一下就成功了,今天这个F3飞控捣鼓一晚上了都没弄好

网友:
买个stlink,用stm32 stlink utility烧写,绝对万能,什么疑难杂症都能解决

网友:
boot,5v,在刷

网友:
屡试不爽

网友:
谁有F3飞控的教程帮忙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