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的使用

楼主(2017-09-08):
和各位模友探讨一下,今天我飞无人机 ,用数传设定好路线。可能是路线设定的太远了,飞机飞着飞着 就不见了,信号也慢慢的丢失,这是开始着急了,但是过一会,他又自己回来了,信号又开始慢慢恢复,他好像一直都是按照我之前设定的路线飞的,请问各位模友,数传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还能按照自己原来设定的路线飞完吗?

网友:
能 waypoint 是存在飞控里面的

网友A:
pixhawk 的guidemode 不一样 这是靠数传来随时指定目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hawk 的guidemode 不一样 这是靠数传来随时指定目的地

那他怎么又自己回来了?

网友A:
你肯定用了auto mode 了
auto mode 是把路径存飞控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用了auto mode 了
auto mode 是把路径存飞控里面

我就是将路线用数传设定好然后里面有一个自动模式  我点了之后 他就按照我的路线开始行动了,是这个原因吗?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每次都点,即使没有信号他也会回来

ezk

网友:
有你想要的 :http://www.lyhtx.com.cn/w415262/v2.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将路线用数传设定好然后里面有一个自动模式  我点了之后 他就按照我的路线开始行动了,是这个原因 ...

不行 这样每次都要设置路径
一定要设置好 失控保护回家功能

网友:
数传数据上传以后存在飞机里的,没信号也一直按设置好的飞

网友:
规划好的路线,一般都能飞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