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供电

楼主(2017-09-08):
是可以从动力电池的平衡头取电吗

网友:
可以是可以 但是电压很不稳定,不建议使用,最好用稳压模块或者用bec,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
可以啊 电流别太大就行
几个s 自己组合

网友A:
具体图传具体分析

有些图传12V供电电压,一般可以直接接3s动力电,如果动力电4s就需要分电板带12V输出

有些图传是宽压输入7-24V这种都是直接接动力电,2-5s都没问题

还有些mini型号是3.7到5V,1s供电直接接电源,2s供电直接接5V bec上

网友:
建议找一个ebc,也就是dc-dc模块

网友:
一直直接并联在电池的供电输出口 用电源y线即可,这样飞了好久也没什么事,但动力会干扰到图传的

网友:
确实供电没问题,不直接接电得主要原因还是干扰吧

网友:
谁有F3的教程帮忙给个

网友:
看你什么图传,有些图传宽电压自带滤波就可以,有些宽电压没有滤波的需要自己加个bec或者lc滤波模块

网友:
应该独立供电。否则,容易产生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图传具体分析

有些图传12V供电电压,一般可以直接接3s动力电,如果动力电4s就需要分电板带12V输出

补充一下 如果不在乎电池寿命,可以直接从平衡头接电。平衡头接电的缺点在于影响电池放电平衡,导致单节或多节电池过放降低电池寿命

网友:
可以啊 电流别太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