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问题

楼主(2017-09-08):
想更新测试版就这样。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求解决,谢谢!!

网友:
调成英文在整  或者换个地面站  1.3.32  或者1.3.28在或者1.3.48即可解决

网友:
换个固件版本即可解决

网友:
換個固件吧

网友:
谁有F3的教程帮忙给个

网友:
楼上有正解。

网友:
我也在等问题解决

网友:
地面站换一个版本 1.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