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

楼主(2017-09-09):
V3版的能使用PPM接收机吗,有什么办法??

网友:
f3都可以,f4应该也行吧,不行就买一个sbus接收机

网友:
看看v3选择输入信号的焊点焊的对不对

网友A:
通过焊点选择ppm和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焊点选择ppm和sbus

老师你好,就是焊点焊接上之后遥控没有反应,V3的飞控是不是默认sbus接收机

网友:
可能默认sbus的那个焊点是连着的。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连上了就用刀切断然后换短接ppm就行。连sbus只能用uart6,只有uart6有sbus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学习了

冯老师说V3可以用,我现在也在研究,说明书也说他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