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穿越问题求助

楼主(2017-09-10):
如题,f3飞控,720电机,打方向舵旋转慢,并没有向大家那样利索,其余通道正常,这个旋转速度能调吗

网友A:
进飞控调参软件调RATE曲线
调节后的MAX VEL越大最大旋转力度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飞控调参软件调RATE曲线
调节后的MAX VEL越大最大旋转力度越大

非常感谢,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飞控调参软件调RATE曲线
调节后的MAX VEL越大最大旋转力度越大

是调那个遥控比率吗,我现在是0.9,能具体说一下吗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