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好盈铂金电调怎么校准

楼主(2017-09-10):
说下配置:550鸡架,30A好盈铂金,牛家马拉松电机,NAZA_Lite飞控,新手第一次装机和校准。校准方法是按说明书的,先打开摇控油门最高,然后接上电池但听到的是连响六声后第七声就长响一声。解锁启动电机就出现了电机不同步启动,M1电机50%油门才启动,M2M3M4这三个电机就7%油门启动,当油门打到底的时候电机并没有立刻停止,而是大概1秒钟后才慢慢停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单个校准和四个一起校准都试过了,调了一个早上了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A:
电调单独接接收机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单独接接收机校准

是四个一起校准还是一个一个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四个一起校准还是一个一个校准?

你有集线器就一起校准,没有就单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集线器就一起校准,没有就单个。

集成器是什么来的?

网友:
就是全部电机并联校准

网友:
集线器就是能把多个电调信号线并联的东西,或者用丫线

网友B:
把四个电调的信号线并在一起接到接收机上(可以自己用洞洞板和排针焊一个集线器,也可以用三条Y线),建议额外再找一个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因为有的接收机不额外供电进不了编程模式。接好之后先给接收机供电确保接收机和控连接上之后把遥控器油门推到最上方。
然后给需要校准的电调供电,电极发出“123”的音乐后等待两秒发出“哔哔”的音乐表示油门最高点校准完毕
将油门拉到最低点,等待一秒,油门最低点校准成功,电机发出N声表示电池S数,之后“哔————”表示校准完毕。

网友(2018-07-31):
引用 网友B:
把四个电调的信号线并在一起接到接收机上(可以自己用洞洞板和排针焊一个集线器,也可以用三条Y线),建议 ...

我四个好盈铂金30a的电调 也是没法校准。有三个电调油门百分之一转了,另一个电机必须到百分之二才转。很低速状态可以观察到那个电机会比另外三个慢一点点。而且那三个电机提示音跟你说的一样:油门最高,上电,滴滴,油门拉最低,检测电池滴滴滴滴滴滴(6s电池)然后长滴一声确认。但是另外那个电机是油门最高,上电,滴滴两声,油门拉下来直接滴一声就确认了。如果不拉油门,电机会在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三个音重复,无论在哪个音提示后拉下油门都是滴一声油门行程确认。确认四个电调电机都是一样的啊,这是咋回事。单独校准和飞控上一起校准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