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osd问题

楼主(2017-09-10):
最近换了大疆AVL.8图传,OSD基本都是黑屏

楼主:
接线没有问题,PIX飞控刷3.5.2,1接XBEE,2接MINIM OSD,接上就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没有问题,PIX飞控刷3.5.2,1接XBEE,2接MINIM OSD,接上就黑,

应该换一下,2接XBEE,1接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