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th9x更换摇杆电位器

楼主(2017-09-10):
二手淘了一套富斯TH9X,刷了ER9X,更换了4合1高频头。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方向舵摇杆中立点漂移。各大论坛搜索了一阵,基本了解了更换电位器方法,碰巧淘宝上有一家专卖TH9X电位器,10元一个,虽然贵一点,但卖家比较专业,经过指导顺利更换,把过程发一下,供参考。
1、打开遥控器,方向舵电位器在摇杆总成里面,需要把摇杆总成拆开。
2、拆下俯仰摇杆回中弹簧和回中件。
3、用镊子把俯仰摇杆电位器的压片撬出来,之后俯仰电位器就可以拔出来了。
4、把摇杆俯仰部分和方向部分拆开。
5、拆开方向摇杆上面弧形部分,方向电位器终于露出来了。
6、还是撬出来电位器压片,电位器就可以拿出来了。
7、换上新电位器,注意线的焊接顺序与原来电位器一致。
8、重新装回去
9、大功告成,告别中立点漂移。
最后要提醒各位模友,富斯TH9X的方向摇杆和俯仰摇杆电位器的转柄是不同的,俯仰电位器D型转柄短,方向电位器的D型转柄长。

网友:
有没有futaba 9c的电位器卖,搜不到

网友:
换过效果明显吗

网友:
电位器的品质是上述所有过程的限制性环节。

网友:
好手工!选好品质的电位器,竟然这样解决了中点漂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