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27的尾翼起飞遥控要往上推,怎么调

楼主(2017-09-10):
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cm6a的遥控器怎么调成往下拉起飞

网友:
上图教你

网友:
二通道反向

网友:
什么遥控器?

楼主:
mc6a怎么调成下拉起飞

网友:
最简单的调法是把舵机调个头

网友:
通道设置反向

楼主:
在哪设置反向

楼主:
我现在把遥控2345推上去,可以正常,这样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