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乐迪Mini Pix 飞控裸照及各接口定义

楼主(2017-09-10):
乐迪Mini Pix 飞控裸照及各接口定义

网友(2018-08-15):
哎...今天够累的,来自客户端的签到

网友(2018-03-23):
泡泡老师,这个控可以接图传吗?

网友(2017-12-10):
泡泡老师辛苦啦!

网友(2018-02-28):
学习了感谢泡泡老师的分享

网友(2017-11-19):
可以同时gps,光流和超声波吗

网友:
蛮好的蛮好的

网友:
泡泡老师,minipix刷3.53固件电机怠速怎么设置都转,这个版本的固件跟别的版本不一样,里面没有mot-spin-arm,应该修改那个参数?

网友(2017-10-15):
OSD接在TELEM1的VCC ,GND,TX这三个针角上行吗?

网友(2017-09-10):
占楼先!谢谢泡泡老师的分享!节日快乐!

网友:
乐迪Mini Pix 飞控裸照及各接口定义 飞控,乐迪 作者:老晋 2098 乐迪Mini Pix 飞控裸照及各接口定义 飞控,乐迪 作者:老晋 7526 乐迪Mini Pix 飞控裸照及各接口定义 飞控,乐迪 作者:老晋 1151 顶老师!

网友:
顶泡泡老师

网友:
minipix的gps还没出来吧,是要自己改吗

网友:
顶老师!乐迪Mini Pix 飞控裸照及各接口定义 飞控,乐迪 作者:jiang江 1750 乐迪Mini Pix 飞控裸照及各接口定义 飞控,乐迪 作者:jiang江 4444 乐迪Mini Pix 飞控裸照及各接口定义 飞控,乐迪 作者:jiang江 7061 乐迪Mini Pix 飞控裸照及各接口定义 飞控,乐迪 作者:jiang江 3601

网友:
详细详细啊   资料留存了   插眼乐迪Mini Pix 飞控裸照及各接口定义 飞控,乐迪 作者:纸鹰 1043 乐迪Mini Pix 飞控裸照及各接口定义 飞控,乐迪 作者:纸鹰 4736 乐迪Mini Pix 飞控裸照及各接口定义 飞控,乐迪 作者:纸鹰 6646 乐迪Mini Pix 飞控裸照及各接口定义 飞控,乐迪 作者:纸鹰 3312

网友:
等待配套的minipix出来买一套玩玩。

网友A:
看来阉割的很严重

网友B:
没有模拟空速口 只能用数字的了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模拟空速口 只能用数字的了好贵

I2C口接罗盘那里,自己加装一个并联接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2C口接罗盘那里,自己加装一个并联接头就行了

模拟的空速不是接iic吧    所以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天九接收机怎样连接飞控

接收机加装一个PWM转PPM转换器就行了,转换器可以自己用328P单修机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阉割的很严重

非常严重的阉割

网友:
看到的眼花了。。。。。

网友:
还有缩小版?与普通的有区别吗

网友:
这个跟普通的pix 到底有多大区别啊

网友:
乐迪的12通接收机该如何连接呢

网友(2017-10-10):
坐等泡泡老师讲解视频

网友:
教程详细,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