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问题,

楼主(2017-09-11):
本人有一组电池,电池有由四块组成,拆开,用万用表测量,其中一块,无电压输出,其他三块正常,求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把那块没电压的扔掉,重新组成一个3s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块没电压的扔掉,重新组成一个3s电池用

3s的话,是不是输出电压会变低?那无人机还能飞起来么?

网友:
看你电机   不过一般4S的电压变成3S的  动力肯定会不足   不然就自己买一块电芯加进去  把这个坏的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3s的话,是不是输出电压会变低?那无人机还能飞起来么?

对,一般这种电池都被我淘汰下来当控电用了

网友:
像这样的电池,平衡接口一段路电池就废了的

网友B:
电芯亏了呗,都零了,。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亏了呗,都零了,。就换吧/

懂了

网友:
零电压,电芯坏死了,建议报废这个电芯

网友:
改3s就行了,就是飞行时间会减少点,也没什么的

网友:
确定测量了极耳?

网友:
没电压的   你看看是不是电池腿断了

网友:
改为3S是唯一能够再利用的措施了。不要抱其他幻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