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乐迪AT10II遥控器与R6DS对频后接舵机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7-09-11):
各位大师:         我淘宝买的乐迪R6DS接收机,和我的乐迪AT10II遥控器对频后,接舵机到1-4通道,都不能正常动作,操纵遥控器,舵机就没有规律的乱动作!!

      后来找商家换了一个(我的这个还没寄出去,商家又发了一个过来),结果还是同样的问题!!但我以前的乐迪R12DS接收机能正常工作啊!
      各位大师,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我的遥控器要设置什么吗?  求解!

楼主:
自己顶下!求解!

网友A:
描述一下动作规律,你认为的没规律不一定真的没规律。有种可能性是你配置到直升机模式了。

舵机处于斜盘混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一下动作规律,你认为的没规律不一定真的没规律。有种可能性是你配置到直升机模式了。

舵机处于斜盘混 ...

我把配置都换过,固定翼,多旋翼,,,,都是一样的,确实是么有规律,我只要动一点遥控器摇杆,开始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配置都换过,固定翼,多旋翼,,,,都是一样的,确实是么有规律,我只要动一点遥控器摇杆,开始乱动 ...

你是不是用一个同一个舵机试的,换个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一个同一个舵机试的,换个舵机试试

是怕是舵机的问题,换过了,同样问题,电源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怕是舵机的问题,换过了,同样问题,电源也换过了

你是说你接上不动遥控的时候舵机不动,一动遥控舵机开始抖舵。

我没理解错吧,这种想象确实比较像舵机故障。

网友B:
看看控是不是工作在12通道状态下 ,我之前就是这样.切回10通道 就没事了 12通道模式必须对应12通道接收机才起作用

网友C:
在遥控器的设置里改成10通道就正常了。

网友D:
遥控器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
检查一下,遥控器是否设置成12通道模式了了。除了使用12通接收机,别的接收机,遥控器上必须设置为10通道模式。

网友E:
用r6ds和r9ds时候,在功能设置通道选择,选择ch10;
用r12ds时候,在功能设置通道选择,选择ch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r6ds和r9ds时候,在功能设置通道选择,选择ch10;
用r12ds时候,在功能设置通道选择,选择ch12 ...

谢谢!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
检查一下,遥控器是否设置成12通道模式了了。除了使用12通接收机,别的接收 ...

的确是这样,解决,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遥控器的设置里改成10通道就正常了。

正解,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控是不是工作在12通道状态下 ,我之前就是这样.切回10通道 就没事了 12通道模式必须对应12通道接收机才 ...

问题解决,不过想想这问题还真是觉得怪怪滴

网友:
泡泡老师就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