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不会调 求教端口如何调

楼主(2017-09-11):
接收机前四个通道没问题
后面那几个通道没反应
线没接错

网友:
OMNIBUSF4 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88786-1-1.html

网友:
前四个通道没问题,后面没反应怎么觉得是你遥控没设对啊。

进遥控器的通道监视界面看看,后面通道本身设对了没

网友:
应该有教程的

网友(2018-01-10):
能发下你BF中文版吗

楼主(2018-02-20):
谢谢各位 已解决是遥控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