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f4飞控困惑,图传横纹

楼主(2017-09-12):
        最近升级装备入了一块f4,给机机换上后图像就开始出现波纹,油门越大波纹越多,有没有哪位懂的或者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交流一下。

之前 普通f3∶图传接动力电,摄像头和飞控接图传的5V。(推油丝毫无横纹)

现在omnibusf4: 开启了osd,不上桨,接电开始就波纹,越大油越多。飞控摄像头图传都接动力电。(更换前一切正常)

意外∶更换后首飞翻滚时黑屏2s炸鸡,翻滚动作正常。(不知道与波纹有无关系)

网友(2018-12-29):
飞控最好买带分电板那种,这类型的飞控集成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滤波,因为开发这类型的飞控/分电板的时候,只要滤波做不好,就一定会干扰飞控,所以他们肯定是经过很多测试研发才敢拿来卖的。你买分体的,做分电板的可能无法很好的考虑飞控的问题,做飞控的也是同理。一般飞控/分电板一体的,都是带摄像头接线的,所以有什么问题在研发的时候就解决了。

楼主(2017-09-12):
排除了线的虚焊。

楼主:
图传摄像头加了12v稳压也不行,有空更换另一块f4试试。

网友A:
LZ把图传发射供电的+和-极接到分电板上的12V试试,我也有台机子原来也是接在飞控上供电,横纹也是非常的严重,前天刚接到分电板上的12V,感觉世界瞬间漂亮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把图传发射供电的+和-极接到分电板上的12V试试,我也有台机子原来也是接在飞控上供电,横纹也是非常的严 ...

我的是四合一电调,没有bec,不过我试过外接12v稳压,效果也不太理想。

网友B:
什么图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图传啊

panda200mw,换了个新的也一样,不过这都一直用的,应该不是它造成的。

网友C:
大部分横纹还是要从图传和摄头找问题所在,尤其是翻滚还会黑屏。我遇到过起飞后黑屏的现象,多次排查确定是摄头感光板虚焊,摄头质量问题返厂维修后正常了。PS,我用的FOXEER1190,居然赶上连续两个都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横纹还是要从图传和摄头找问题所在,尤其是翻滚还会黑屏。我遇到过起飞后黑屏的现象,多次排查确定是 ...

恩,所以我最先就开始检查线材图传摄像头,后来更换了一套还是一样,如果是虚焊什么的话,波纹应该是不规律的,用手敲一下就会出现,但是我的波纹很规律,加上其他尝试,我基本排除了图传和摄像头的原因。我的是鹰2+panda

网友:
引用 楼主:
panda200mw,换了个新的也一样,不过这都一直用的,应该不是它造成的。

这个图传我也在用,直接在电源上

楼主:
尝试了换了一块f4.还有拿了块分电板实验,一样有波纹。。真的很绝望,难道我要用回f3?

网友D:
LZ不接OSD试下,如果没有波纹,那说明是F4的问题。如果仍有波纹,那这与内置OSD的F4没有关系,要找摄象头或图传的问题。另外你的摄像头到底是五伏还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不接OSD试下,如果没有波纹,那说明是F4的问题。如果仍有波纹,那这与内置OSD的F4没有关系,要找摄象头或 ...

试过了还是有波纹,不过我今晚好像发现问题了,我偷懒少接了地线,导致被干扰。明天核实后统一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有波纹,不过我今晚好像发现问题了,我偷懒少接了地线,导致被干扰。明天核实后统一回复。

是的,F4的osd,摄像头和图传的地一定要接在飞控上面。另外可以加个lowesr电容

楼主:
最终解决办法,外加一个稳压模块,摄像头和图传都从稳压取电,然后信号线都接f4,最后还要增加一条地线,连接f4图传摄像头。之前我尝试的稳压没有效果是因为我偷懒少接了地线。

网友:
电源波纹干扰

网友(2017-12-27):
我的f4飞控在图传中看不到osd内容

网友(2018-12-29):
引用 楼主:
最终解决办法,外加一个稳压模块,摄像头和图传都从稳压取电,然后信号线都接f4,最后还要增加一条地线,连 ...

增加的这根地线,最终链接到飞控哪里,随便连接飞控共地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