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或者pixhawk常用飞行模式的实践

楼主(2017-09-12):
转载至 http://tieba.baidu.com/p/3661682717?share=9105&fr=share&see_lz=1&sfc=copy&client_type=2&client_version=8.8.8.0&unique=EEC712FD400FBDCFDEE05B9AED419B3F
不少人问道飞行模式,给大家分享一点实际经验,其实apm的飞行模式个人感觉太多了,我个人实践只用其中五个
自稳模式
气压定高
定点模式
悬停模式
回家模式RTL
后面我会配图把各个模式简单介绍,尤其是介绍开关切换顺序,如何好记,异常情况如何快速切换

楼主:
自稳模式相当于电直加稳定,是练手的模式,适合刚刚开始练习,自稳模式油门反应是线性的,就是油门开大就大,开小就变小,我一般设置双开关切六个模式,第一个就是自稳模式

楼主:
气压定高和自稳模式一样不需要GPS参与,我一般设置为第二个模式,气压定高是用气压计定高,由于气压计传感器目前精度,所以气压定高会漂移,而且漂移的挺快,另外气压定高在40%-60%油门时候,飞控不响应,所以有时候你油门中置,切之稳模式,飞机动力强劲的会突然快速上升,飞机太重的会掉下来,嗯气压定高不咋样
定点模式需要GPS参与,其实是定高定点,apm和pix在这种模式下非常稳定,即使三级风也能钉钉子,缺点和定高一样油门不响应40%-60%,会有油门空行程,切换模式需要注意,在混合模式之前我一般用这种模式飞,和混合模式区别就是飞的比较肉,但是3.2.1之后定点满油门基本不掉高,这是优点,由于GPS参与如果GPS信号丢失apm和pix缺省设置降落,这里大家要注意改成GPS丢失信号改定高

楼主:
混合模式是暴力飞行的典范,45度角的四轴飞行姿势也十分帅,缺点是算法还不精致,满油门掉高非常严重,但是用三分之一油门飞混合非常爽,而且不太掉高,目前主要用这种模式爽,就是稍微费电一点,混合模式电流计监控发现电流非常轻松就到达20a以上所以比较费电
回家模式RTL,顾名思义就是一键返航,需要GPS配合,飞远了看不清了,飞不回来了,设置了rtl切换过去就飞回来了,非常好用,建议必须配置,我一般设置成第六个,开关全部朝下就是回家了

楼主:
我查了一下资料如果要飞航线需要把地面站故障保护启用的前面勾掉

楼主:
另外我设置975关控激活rtl,油门最低是1094,设置时候利用微调拉低油门最低值就能到968,然后遥控里面设置f/s在-130%,我的遥控是futaba 14sg

楼主:
没用过飘逸模式

网友:
解释一下定点模式和留待模式

网友:
都用这个 6模式随便调  frsky x9d 能语音播报模式
这东西大功率433 横容易被干扰到
主要用
     Stabilize,  Alt Hold, PosHold, Guide,  Auto
一个独立开关给用RTL (Return-to-Launch)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指点哦!

网友:
现在有六种模式的控制器,很想小,贴到遥控上就可以啦,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