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pix用小米充电宝5.1v供电,mp显示bad gyro health

楼主(2017-09-12):
初装,为了在窗口搜星,就用了充电宝供电,433数传无线连接电脑,apm首次还能搜到3颗星,再后来试apm或pix时,mp都显示bad gyro health,我看充电宝,输入5.0v,输出5.1v,难道烧坏了?

网友:
没校准 或者飞控悬空在那边晃

网友:
校准陀螺仪,或者上电的时候大幅度晃动飞控了

网友:
gyro 即是 gyroscope 陀螺仪。 陀螺仪在飞控里面,若飞控放置不平稳会产生此报错,与电源或搜星无关系。

网友:
这个是陀螺仪不健康,重新上电,或者重新校准

网友:
不是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