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降压模块问题求教老司机

楼主(2017-09-12):
手里有f3飞控~3S电池~电机~不带BEC电调~简易分电板~210机架~遥控+接收,最近买了块降压模块,想问问这些可以组成穿越机吗?

我是这样的构想,动力电给简易分电板供电,分别把电调焊接到分电板,然后取分电板一处正负极给降压模块供电,降压模块另一端给飞控供电,然后插好接收机是不是就可以使用了?求解!

楼主:
就是这个

楼主:
还有12V的摄像头和发射机如何供电

网友:
买个20多块钱的MATEK分电板,带5V和12V的就行,或者摄像头、图传都换成宽电压的。

别搞得太复杂了,穿越机这东西,越简洁越好,装的东西越多越重,那个BEC还占空间,别太在意MATEK分电板和你那种便宜货BEC那10块钱的差价,否则要折腾的东西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12V的摄像头和发射机如何供电

没问题,12V设备可以直接接3s动力电

网友:
我当时手头没降压,直接接图传5v,亲测可用,不过有条件最好别用图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早说啊,我手上有个matek的分电板,

来吧!来吧!我正好缺个分电板

网友:
一般接收机也是需要个5V,然后基本没毛病可以飞了!上FPV的话可以动力电直接给图传,图传有5V出来给摄头。而且现在的图传和摄头都是宽电压供电,直给3S都可以,祝爽飞爽炸!

网友:
买个20多块钱的MATEK分电板,带5V和12V的就行,或者摄像头、图传都换成宽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