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随机性抽风晃动失控,全油门......

楼主(2017-09-12):
新机架和新电机,试飞几次出现了几次随机性的抽风
症状为起飞不久突然剧烈左右晃动,有时晃动后正常,试过两次晃动后全油门............狗日啊

第一次全油门关控后自由落体,飞机自由落体,顶板折断,电池变形,铝柱全部变形需要更换,图传SMA头折断.......还好落地了,差点就提控回家了

第二次出现全油门,这次淡定一点,是手动模式下的,晃动后立马接着全油门,瞬间,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眼镜盯着飞机不放,一会之后居然可以控制了.....立马目视把飞机控制平稳飞回,回来发现这次失控balckbox没有记录到,DVR在全油门瞬间也没有记录到,下面是视频,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以下是前面几次轻微晃动自动回复是blackbox,不知道还有没啥途径或日志啥的,可以记录失控瞬间的原因

网友A:
应该是比重问题,再就是P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比重问题,再就是P大了

比重是啥,第一次听说
P感觉还好吧,因为不抽风的话,正常飞行和翻滚都没问题,回头可以放一段正常飞行的视频

网友B:
这种晃动还是很少见的。。肯定不是配重和PID问题。。
先确保电调信号线地线接上
然后换飞控,
最后换电调。。
偶发故障只能慢慢替换测试。没有好方法。。没有人能一针见血的告诉你故障部位。

网友C:
pid没调好  重新刷固件  或者重新调pid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重新刷固件完美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重是啥,第一次听说
P感觉还好吧,因为不抽风的话,正常飞行和翻滚都没问题,回头可以放一段正常飞行的 ...

那应该咋说呢?偏重心?还是说电池放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晃动还是很少见的。。肯定不是配重和PID问题。。
先确保电调信号线地线接上
然后换飞控,

逐步排查,没备件真心坑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没调好  重新刷固件  或者重新调pid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重新刷固件完美解决

明早再试飞一次,然后刷固件看看有没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咋说呢?偏重心?还是说电池放歪了?

这个可能性很小,起飞前有稍微测试一下重心,而且悬停的时候,blackbox里面看到4个电机输出还是很接近的,如果不平衡,输出应该有点大的吧?

感谢回帖。

网友D:
飞控有木有固定牢靠啊,感觉像是飞控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有木有固定牢靠啊,感觉像是飞控松了

飞控用减震螺丝固定的,应该是拧紧了的。
我刷刷固件吧,现在固件是3.2 RC2,刷个RC5试试,还是刷回旧版本好?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控用减震螺丝固定的,应该是拧紧了的。
我刷刷固件吧,现在固件是3.2 RC2,刷个RC5试试,还是刷回旧版 ...

刷3.1.7版本就可以了
RC5 这个版本飞行手感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3.1.7版本就可以了
RC5 这个版本飞行手感不一样了

多谢飞哥指点
我马达有一个只能单向转了,返厂了
早上用旧的2204临时上阵,结果动力差距太大,翻滚没完成,日了地球
断了条腿,一个2204也费了,只能先休息了......

先刷会317吧,再次感谢。

网友E:
你是不是 频率开了8k或者更高了?    降到2k问题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 频率开了8k或者更高了?    降到2k问题消失

之前是32K+16K,现在将到16K+8K
难道是这个CPU消耗过高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飞哥指点
我马达有一个只能单向转了,返厂了
早上用旧的2204临时上阵,结果动力差距太大,翻滚没完成 ...

32k+16k。“。”
F4也不稳定啊,现在BF固件对于32k优化还在改进,支持度不好的,不然revolt就卖不出去了。。。
采样率我觉得8k足够用了了,16k可以尝试,采样率更高,对于滤波是个双刃剑,一方面你的数据多了你的数据通过滤波器的延迟会降低,但是同时你也引入了更多的噪声,够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k+16k。“。”
F4也不稳定啊,现在BF固件对于32k优化还在改进,支持度不好的,不然revolt就卖不出去了 ...

看来被误导了,
等电机返厂回来,
改回8K+8K试试,估计这个才是问题的重点

网友E(2017-11-20):
引用 楼主:
看来被误导了,
等电机返厂回来,
改回8K+8K试试,估计这个才是问题的重点 ...

重新测试了没有  飞机还抽风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测试了没有  飞机还抽风不?

不抽了,分电板有个元件脱焊了,轻敲的话会有花火,飞控会重启,重新焊接就好了
后面还发现遥控换的短天线信号不稳定,换回原控的天线就好了

现在爽飞好久了

网友F:
应该是有线虚焊,在抖动中接触不良

网友G:
控有木有固定牢靠啊,感觉像是飞控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有线虚焊,在抖动中接触不良

你说得对,在20楼已经找到原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控有木有固定牢靠啊,感觉像是飞控松了

20楼已经找到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