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接,这几个英语词都是什么意思,如何接到遥控和飞控上啊

楼主(2017-09-12):
(图片)

网友A:
pitch:俯仰一般是遥控器2通道
yaw:偏航一般是4通道
roll:横滚一般是1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tch:俯仰一般是遥控器2通道
yaw:偏航一般是4通道
roll:横滚一般是1通道

谢谢

网友B:
写的那么清楚了  自己用翻译软件翻译下比什么都快

网友:
百度翻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那么清楚了  自己用翻译软件翻译下比什么都快

翻译都不需要,把遥控切到英文模式就对上啦

网友:
没有动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