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f3飞控降落时弹跳

楼主(2017-09-13):
自稳模式降落时一挨地立马又弹起来,降落不了,只能关解锁开关

网友:
落地就关油门

网友A:
检查下air mode是不是打开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air mode是不是打开了?

没有.自稳模式

网友:
感度高了

网友:
调节感度

网友:
技术问题

网友:
操控问题吧,地效?

网友(2017-11-19):
正常现象,因为落地以后飞机接触地面的一侧没法正常运行了,飞控加大输出,就跳起来了。
接近地面就上锁,就好啦,要么除非很温柔的轻轻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