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NAZA-V2电机解锁问题

楼主(2017-09-13):
请教各位老师,我用的大疆NAZA-V2飞控,好赢乐天40A电调,四轴650,原来解锁电机是外八字,换了一个电调之后改为内八字了,请问什么原因?可以改回来吗?对飞行有没有影响?

网友A:
NAZA V2解锁方式有四种,内外八,双左下,双右下。和你换不换电调没有一毛钱关系。

装机前没有看说明书三遍,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一下说明书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 V2解锁方式有四种,内外八,双左下,双右下。和你换不换电调没有一毛钱关系。

装机前没有看说明书三 ...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