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真假识别,新手注意了。加精了

楼主(2017-09-14):
         在魔界混了1年多了,经过数次炸鸡,掌握了一点小知识,在前辈面前献丑。F3/F4是穿越高手的最爱,但是我们新手最爱还是APM,好的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魔界的飞控也有很好的飞控,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或者囊中羞涩的人还是追求性价比高的控。我手中两个APM控对照,希望对新手菜鸟有些启发:

红板和黑板控

红板飞控和黑板飞控,做工比较精良,原件都不少。

   两个飞控板芯片差不多,但是有个很大的区别,如下图:
主要不同是气压计:黑的是5611   红的是5607 ,这个不同就有很多不同。
所以说新手买到APM控,拆开看看比较一下,不要买到不合格的控。

网友A:
知道apm和F3/F4最大的不同吗?

一般玩穿越机的都是手动或自稳模式

而玩apm的你要不加个gps,开个失控返航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装的apm

那么问题来了,apm的这些特性完美符合了无人机特性,所以只要机身重超过250g,按照民航总局要求就要登记了。

而F3/F4这些本质上是起陀螺仪的作用,穿越机也不具备自主飞行能力,所以不算无人机。只要不在禁飞区,不在人多的地方就可以飞。

网友:
不管气压计怎样,APM掉高都无解

网友B:
然而你没有说明什么  到底那种好   怎么辨别真伪说的不明不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你没有说明什么  到底那种好   怎么辨别真伪说的不明不白的

5611的气压计精度高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5611的气压计精度高一些。

哦  一直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5611  分辨率10cm
5607 分辨率官方都没给

网友:
黑色那里买的

网友:
楼主错了, 这个不是分辨真假的借口

网友:
高手高手,然而你还是GG了

网友:
APM哪里分什么真假..不同传感器 代码也支持....只能说挑选的时候要问清楚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apm和F3/F4最大的不同吗?

一般玩穿越机的都是手动或自稳模式

警察叔叔哪里管你这个飞控啥的?能上天的一律没收罚款!

网友:
开源飞控没有真假之说,只要开源了,有能力自己做的都可以做,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假货一说。

网友:
市面上黑色底板也有许多装上 5607 的,应该与卖家确认而不是凭空臆测。
5611 和 5607 除精度外,气压的算法也不同,所以 5607 不修改程式码直接使用,测量的绝对值会产生极大的错误。

网友:
5611气压计也是掉高

网友:
根本没有真假,只有好差

网友:
我的APM显示的高度一直在升,难道要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