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的遥控与接受

楼主(2017-09-14):
刚刚进军多旋翼,四旋翼能不能用穿越机的遥控与接受器,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应该可以 飞控控制 4通道以上的遥控器就可以

网友:
可以啊  至少6通道

网友:
遥控一样 设置不同

网友B:
这问题?穿越机不是四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 飞控控制 4通道以上的遥控器就可以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穿越机不是四旋翼?

以前玩的都是固定翼,刚开始玩这个,不太懂,大神别笑话我。

网友:
六个通道

网友:
我给翻译一下,请问各位大神,四旋翼能用四旋翼的遥控和接收吗?

网友:
老老实实的潜水学习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