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不敢飞

楼主(2017-09-15):
四轴已经组好了,但是我不敢起飞!请各位魔友告诉我一些经验!谢谢啦

网友A:
1.试飞前检查一遍,包括接插件,焊接点等等的,确认各种校准都已经做好,特别是加速度计和罗盘的校准,电机的顺序没错
2.装桨,转向别搞错,搞错起飞就翻
3.上电,等GPS搜星到可以GPS下解锁,就是loit可以解锁
4.新手建议飞场要大,没人的地方,草地,胆子小可以定高或者GPS模式下下解锁,油门退到50%以上起飞,胆子大可以姿态模式起飞,切记试飞远离机器10米
5.推油要果断,别扭扭捏捏的,果断推油,飞机到3-5米高度油门回中,然后慢慢琢磨怎么玩
6.如果机器有问题,很难控制,果断慢慢减油门落地,如果机器很不受控,乱飞,果断油门归零下来,别怕炸鸡,如果你犹犹豫豫很可能机器炸的很惨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吧,爽飞去...

网友:
还有,别大风天试飞,别让机器飞到你后面。

网友:
学习了,介绍的真详细

网友:
我第一次试飞是在外面空地飞,然后有个大约7~8岁的小男孩看到我飞飞机他赶紧跑过来看,而且还是站在飞机下面,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冲他吼起来,滚开!小逼崽子,飞机掉下来砸死你,他也害怕了,就往旁边跑,我这个新手,不咋会控制了,那小子往哪跑,飞机就在他头上面飘飘悠悠,看他跑远一点了,我赶紧油门拉到底…………炸鸡结束!庆幸没伤到那个逼崽子,把我的M8N连接线炸断了

网友:
各项没问题,就果断推油门,升到一定高度就切定高,就不怕炸机了

网友:
不敢飞 心里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试飞前检查一遍,包括接插件,焊接点等等的,确认各种校准都已经做好,特别是加速度计和罗盘的校准,电机 ...

我用NAZA-lite乐迪AT9S控,请问怎样才能看到星数?

网友C:
试着用鱼竿吊着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着用鱼竿吊着飞。

可以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NAZA-lite乐迪AT9S控,请问怎样才能看到星数?

上图传,上OSD,上接受。乐迪的和DJI 不兼容,所以你没办法用乐迪的OSD回传看星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传,上OSD,上接受。乐迪的和DJI 不兼容,所以你没办法用乐迪的OSD回传看星数。 ...

看不到星数那新手应该怎么做?

网友:
飞,我也是刚入魔的,给你看看今天的成果

网友:
找个没人的地方。

网友:
飞了再来问

网友(2017-11-21):
可以先试试玩具

网友:
最好还是在电脑上玩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