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Shark 肥鲨接收机 Furious FPV True-D V3.6最新 软件更新啦

楼主(2017-09-15):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阿良模型

肥鲨 双路接收更新了

软件更新了 需要更新的用户请自行更新哦!

下面是更新后的界面

网友:
就是太贵了

网友:
电老虎,眼睛烫得受不了。

网友A:
昨晚刚更新完,一会去飞场测试下看看

网友:
这个和Achilles  固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功率过大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过大的问题解决了吗

一个RX5808工作电流大概是170ma左右,两个就是340ma,加上单片机和其它原件估计总电流也就不到360ma。旧款肥鲨眼镜的电源模块设计电流是500ma,新款的据说是加大了设计电流,至少上1A了吧,旧款500ma烧眼镜我估计是模块本身短路出现问题才烧的,至少我用了一年多的双接收都没烧过。原厂单接收工作电流应该在200ma左右,360ma比200ma也就多个160ma而已,按工作电压5V来算0.16*5=0.8瓦,1瓦还不到呢,1度电是1000kwh,按照充电转化率50%算够你用500个小时了。这功率好大啊!用个500个小时得多交1度电的电费,乡下人表示电费用不起。

网友(2018-12-08):
这个接收机怎么升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晚刚更新完,一会去飞场测试下看看

怎么升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