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图传选择?

楼主(2017-09-16):
新手想入穿越,不知道用什么图传,大神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雨燕!大小雨燕

网友:
人家问的是图传

网友:
其实ts5823就足够用了,估计是最便宜的图传了。

网友:
熊猫图传不错

网友:
FOXEER
AOMWAY
Panda RC

网友:
出穿越整机 带图传屏幕遥控器 玩了没3次的 正X210机架 30A BL电调 F3飞控 乐迪AT9控 整机1000不包含电池 有意联系QQ1560 4402

网友A:
看你预算了和需求了
100--200 AOMWAY欧姆威、JYU VT5804pro(推荐这个,可以直接和分电板飞控装在一起)、
100以下  KingKong Q100(优点是重量轻但是功率只有100mw)、JYU VT5804
50以下 选重量轻的 就这么简单

网友:
TS5823
穿越不會飛很遠

楼主:
panda rc vt5804pro是不是发热厉害,用不用加散热器

网友:
用好点的图传吧,毕竟图传这东西没那么容易炸

网友:
一般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预算了和需求了
100--200 AOMWAY欧姆威、JYU VT5804pro(推荐这个,可以直接和分电板飞控装在一起)、

感谢感谢

网友(2017-10-20):
淘宝搜图传,40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
rush不错,可以试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