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进水怎么办呀?

楼主(2017-09-16):
接收机进水怎么办呀?

网友:
不要通电,打开壳子,用吹风机吹干

网友:
用篮球打气筒吹,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只要不是泡海水,一般吹干後能修复。

网友:
不要通电,吹风筒吹干

网友:
先不要通电打开吹风机,赶快吹干。

网友:
换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楼上的答案最有效的

网友:
放大米袋子里

网友:
吹干再通电。。不行就报废了

网友:
接收机进水,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