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spark电池电芯电压不一样

楼主(2017-09-16):
三块电芯中有一块电压低好多
有大神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A:
这不算低好多啊,多飞几次,记得用保姆充满了再飞,应该能均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算低好多啊,多飞几次,记得用保姆充满了再飞,应该能均衡了

谢谢

网友:
说明质量不怎么样,也就是说,电池的内阻差别较大。

网友(2017-12-03):
这样的电池可能会寿命短

网友:
電池不是 有保固半年? 保固內 可以詢問原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