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悟二电机浆夹

楼主(2017-09-17):
我发现这个铝合金用高速转头打孔比较方便,而且不易错位,其它转头打着打着就偏了,就是这个做的有点丑,还得打磨打磨,顺便做一下平衡,这下可算是把这个悟2电机的浆夹问题解决了,成本10块,比七十一个的那个可要便宜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主要是打孔打出经验来了,自己做鸡架打了不知道多少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打孔打出经验来了,自己做鸡架打了不知道多少控

用什么工具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工具打孔?

电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钻

我上次用电钻给碳纤板打孔打一个都要两分多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用电钻给碳纤板打孔打一个都要两分多钟

你用的什么电机,我用的是电吹风拆的电机12V1A的电源,铝合金我用的是大电钻

网友C:
好多毛刺

网友D:
用銑床好些

网友E:
专业点的感觉好些,不过,支持折腾。看图片,老感觉动平衡是个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业点的感觉好些,不过,支持折腾。看图片,老感觉动平衡是个问题哈

哈哈,太丑了,和想象的差别太大,所以说还要打磨打磨,做平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电机,我用的是电吹风拆的电机12V1A的电源,铝合金我用的是大电钻

用的是水电安装的那种小的手电钻,也是冲电的。钻头是麻花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銑床好些

坑爹淘宝打一个控要六块,据一下得3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毛刺

嘿嘿,据的这里是用钢据片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水电安装的那种小的手电钻,也是冲电的。钻头是麻花钻头

那种应该是塑料打孔特制的吧,可能力不太大,你不如也像我这样拆个吹风机,再配个笔记本电脑电源,打孔速度飞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种应该是塑料打孔特制的吧,可能力不太大,你不如也像我这样拆个吹风机,再配个笔记本电脑电源,打孔速 ...

那钻头怎么装上去?上图看下你的

网友:
铝合金 碳纤维我都是用充电的电钻打孔 很容易
都要先敲出一个坑 用小钻头先打一个孔 之后再用大的
金属 (不锈钢这类除外) 随便 SSH 高速钢的钻头都可以
碳纤维 打孔SSH也行 我基本都是用镀钛合金的  速度要很快才没有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钻头怎么装上去?上图看下你的

网上卖的有转接头的,你去找找,十块钱包邮

网友:
貌似做工不太好。

网友(2017-10-24):
这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