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控選擇求助

楼主(2017-09-17):
請問ARKBIRD 2.0 lite好還是u22

网友A:
都差不多,但是相对来说操作起来U22更简单
但是包包好像已经放弃对u22的更新了
ARKBIRD 2.0 lite价格高一点,单处理器性能也要高于U22,并且支持地面站升级
如果只是单纯的玩FPV,并不是应用级用途的话非凡的就足以应付绝大多数机型。像空速计等花哨功能等你真正接触了你会发现并没有那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差不多,但是相对来说操作起来U22更简单
但是包包好像已经放弃对u22的更新了
ARKBIRD 2.0 lite价格高一点 ...

包子还在更新,最新的U22固件5.2,航点数量增加,支持舵机云台,支持MP地面站、飞鱼地面站等等的。

个人感觉还是U22好玩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包子还在更新,最新的U22固件5.2,航点数量增加,支持舵机云台,支持MP地面站、飞鱼地面站等等的。

个人 ...

那就选择U22  淘宝直接搜不到他店铺了 我还以为他不弄了

网友:
提问题也不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