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mw图传飞了不出600米,200mw飞不出100米,求解

楼主(2017-09-17):
当时返航设的过低,没有图像传回来,撞高楼前才看到图像传回来(郊区烂尾楼,没有人),直接撞上,从七十米掉下来炸到水泥地板上,电池损坏,镜头玻璃不见了,回去修好后,第二天飞图传就传不远了,本来四五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原因找不到,换蘑菇天线,换平板天线,一个样,大伙帮我分析什么原因,(其它的图传也试过,一个样)

网友:
是的,找不到原因换个图传吧,设备多了,也是进步的一种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我有三个图传,都换过,没有用啊,200mw的先前都能传个两公里,现在100米都没有信号,换到另外朋友的飞机上都可以飞出个1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三个图传,都换过,没有用啊,200mw的先前都能传个两公里,现在100米都没有信号,换到另外朋友的飞机上 ...

那就是你飞机问题

网友:
天线坏了吧

网友:
检查或者更换发射天线试试,不知道供电质量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现在只能看看是不是电压的问题了,回去测测

网友:
换个天线再试试,然后换个环境再试试,这种东西就得一点点试,试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就进步的过程

网友A:
200mw的我能飞8公里   1w的欧姆威30公里。。。  我也有个c1

网友:
供电或者电子设备布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mw的我能飞8公里   1w的欧姆威30公里。。。我也有个c1

200mw能干8km?
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mw能干8km?
怎么做到的

TS5823  用的枫叶14DB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pandarc看看

图传吗

网友:
48块钱的5828,5km,没毛病

网友:
换个天线,把图传换个位置安装看看。

网友D:
是不是接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接收的问题

用的是小飞手,借了其它朋友的小飞手,会好上点,不过他那新的,我的用了许久了,飞远点,还是老样子

网友E:
5828l  6km无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5828l  6km无雪花

我的天7极限刚好4公里,图传的图像还清晰,433我有,天行者x5飞过9公里,我准备用大疆御载者图传飞远测测,是不是图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接收的问题

找到原因了,的确是小飞手的问题,遥控接收机也换了天线,飞的更远了

网友:
天线座接触不良

网友:
这很正常。

网友:
飞机重新粘合布线的时候,把图传信号屏蔽一半

网友:
类似此类情况大部分大部分是接口问题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的确是小飞手的问题,遥控接收机也换了天线,飞的更远了

是小飞手接收问题还是小飞手天线问题啊

楼主(2018-01-06):
小飞手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