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求助

楼主(2017-09-18):
哪位大神修过电调在加油电机转动后,无法保持,不到1分钟就停转,电机和电调都不发烫。

网友:
什么电调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说一下电池、电调、电机的型号

网友A:
程序有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毛病?

先前都蛮好!

楼主:
电调不知名,但工艺中规中矩,具体晚上发图哈!

楼主:
就是这款

网友:
把那根红线重接一下

网友B:
要不把那根红线弄掉重拿根线在一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把那根红线弄掉重拿根线在一接。

有什么问题吗?以前这款电调没有bec供电,这是我取的5V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吗?以前这款电调没有bec供电,这是我取的5V供电。

最主要是害怕两根线烧了,你看有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是害怕两根线烧了,你看有咮没

喔,谢谢!是好的呀!

网友C:
点调试用来干嘛的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调试用来干嘛的啊楼主

四轴上的

网友D: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谢谢,我怀疑是单片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