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传问题

楼主(2017-09-18):
最近有几款图传不知道怎么选

第一种是 1.2g 700mw图传模块接收一套
(小县城不用担心1.2g违法问题 也有能力接线使用模块)

第二种:5.8g
发射 panda 600mw (唯一不喜欢就是没音频)
还有 foxeer tm25
这两款不知道选哪个
接收如图两种

用1.2g一套
还是 5.8g品牌发射+接收模块?给点意见

网友A:
用在哪里

网友:
1.2的最好别用,守规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哪里

穿越机

网友:
如果是穿越用建议5.8。因为1.2G发的天线太大了
至于说5.8G的随便选看个人喜好就行。穿越飞不远,接收部分可以参考一下论坛里的开源双接收

网友:
两个差不多。

网友:
建议使用5.8G模块,首先讲5.8G由于频率高,天线的传输的效率高,并且天线长度亦短,好布线,其次该频段干扰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