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泽的433无线串口模块能做数传吗

楼主(2017-09-18):
一直以来有个头疼事,想用手机地面站,无奈烂苹果手机不能连接数传,昨天看到有人说苹果有地面站,可用蓝牙连接数传,下载地面站安装后,看了下还不错,但是没有蓝牙的数传,上论坛一搜,果然有人做出来这个东西,就想着自己也做一个试试,正好昨天看到耀泽的搞活动,1w的433模块只要25.5元,还送天线,立即拍了两件,想用来做个蓝牙数传,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模友不吝赐教,给个教程啥的,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应该可以,都是串口,接好线试试吧。

网友A:
0TG线接数传地面接收模块,十接十,一接一,Tx接Rx,RX接Tx,蓝牙接法同上,蓝牙改波特律为57600

网友A:
另外準备一个充电宝给数传接收模块共电。式以式,我是给Apm飞控用的,不知你能用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0TG线接数传地面接收模块,十接十,一接一,Tx接Rx,RX接Tx,蓝牙接法同上,蓝牙改波特律为57600

那我先试试,什么结果到时候再来回复

网友B:
价格很给力   楼主做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準备一个充电宝给数传接收模块共电。式以式,我是给Apm飞控用的,不知你能用否。

我的就是apm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很给力   楼主做一起

我刚拍好,就涨价了,变成54元了,就差那么一点赶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拍好,就涨价了,变成54元了,就差那么一点赶不上了

我刚刚问客服是前两个是便宜然后原价

网友:
那就可以,祝你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拍好,就涨价了,变成54元了,就差那么一点赶不上了

我qq34977606 加个好友一起搞我也拍了两个

网友:
不用OTG线也可以,用USB线也可以用两者一个目低,都是为了给数传共电

网友A:
用蓝牙模块接APm数传接口也能用,就是只有十米距离。外场调参是可以的,我主要是外场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蓝牙模块接APm数传接口也能用,就是只有十米距离。外场调参是可以的,我主要是外场调用。

地面端用蓝牙接数传,再连接手机,飞机上这个模块怎么连接,是不是直接正接正,负接负,rx接tx. tx接rx,就可以了呢

网友A:
TX接飞控Rx,Rx接飞控Tx。都接飞控数传口,飞控数传引角定仪是从里向外,弟一针是Vcc,十5V,弟二针是Tx,弟三针是Rx,GND一极是弟五针。弟四针是什么都不接。

网友:
用五P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接飞控Rx,Rx接飞控Tx。都接飞控数传口,飞控数传引角定仪是从里向外,弟一针是Vcc,十5V,弟二针是Tx, ...

好的,谢谢,等东西到了就试试

网友:
单纯的两个433射频模块是不能通信的,需要外接MCU,用来编程配置模块之间的通信数据才行。

网友C:
楼上正解,若这个耀泽模块只是单纯的SX1278,需要外接MCU驱动。
一般用的3DR数传用的是Si1000芯片,是MCU及RF二合一的,而且预烧录了sik radio 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若这个耀泽模块只是单纯的SX1278,需要外接MCU驱动。
一般用的3DR数传用的是Si1000芯片,是MCU及 ...

那这个看来还需要mcu,这又增加了难度,

网友:
木有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若这个耀泽模块只是单纯的SX1278,需要外接MCU驱动。
一般用的3DR数传用的是Si1000芯片,是MCU及 ...

你好,你说的很对,我用泽耀的那个模块试了,确实不行,泽耀的模块没有mcu的驱动,我查了好多,都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东西,不过找到了这个东西,你看下用这个转换后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很对,我用泽耀的那个模块试了,确实不行,泽耀的模块没有mcu的驱动,我查了好多,都没有找 ...

这个只是电平转换,与程式无关。
控制一个高频模组,你需要一个跑程式的MCU,执行各项通讯协议。
就好像GPS模组为何能进行接收,是因为接收芯片已包含MCU能跑接收程式,输出的数据已是处理过能符合某种通讯协议如NMEA或UBX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电平转换,与程式无关。
控制一个高频模组,你需要一个跑程式的MCU,执行各项通讯协议。
就好像G ...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价格真好。不过,还需要MCU,不会弄啊!楼主做好后,出一个教程任何?

网友(2019-01-16):
500米-15公里传输距离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