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解锁啊~~~是不是解锁就可以飞了,

楼主(2017-09-18):
求帮助

信号正常就是定不到位,之前室内就可以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只有油门可以推动电机转,但仅此而已,其他的横滚、俯仰、偏航都没反应,罗盘,加速度计遥 ...

网友:
油门五点钟方向解锁 七点钟方向锁定

网友:
油门最下,方向最右,如还不能解锁,请查通道是否正确,多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
认真的看看泡泡老师教程

楼主:
ok已经飞起来了

网友:
连接网络。

网友:
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
还是找教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