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固件,怎么写不进去。

楼主(2017-09-18):
型号是15F104W,写固件就是写不进去,一直在提示,检查目标单片机。就没有了,线我也没接错啊。
这绿灯一直,固件是萝丽群里面下的。

网友:
看一下电线插反了没。

网友:
没断电,重新连接

网友:
说详细一些,你是怎样刷的

网友:
有试过冷启动吗?先点击下载,再给单片机通电?

网友A:
冷气懂是什么鬼,采集真的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气懂是什么鬼,采集真的不懂啊

烧程序要先点下载   再给单片机通电     要是线没接错    也冷启动了    还是下不了    就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
首先接线要对,usb转ttl线的tx和rx分别接单片机rx和tx,tx和rx是相对接的,再次,烧写软件里单片机型号要选对,点下载后,要对单片机断电一次再通电即可下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