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问题?接收问题?控的固件设置问题?

楼主(2017-09-19):
收的一台tiny 7 ,接收是45元包邮的ac800。用devo10 刷了8月份nightbuilds的deviation,加了32元的CC2500PA 2.4G 模块。现在已经成功对拼,按网上的取中间值得方法调整了frsky 协议的参数freq-fine 为-13, freq-course值为80。飞控的版本是3.17
1、现在的问题是,平稳飞行时会瞬间突然抖一下,幅度很小,可能几秒钟后抖一下,也有可能几十秒后抖一下但第一视角时很明显。在室内飞的时候更明显,抖一下的幅度比室外更大。调整过发射功率,30mw、100mw、150mw根本就没有用。并不是那种不停的抖动,不像是因为震动引起的抖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

2、手上还有一个用来飞直升机450的ac6200加卫星接收,把卫星接收拿下来,只支持dsm2的那种,接到tiny7的主板上,按http://blog.tckFPV.com/expert/355/这里的方式进行绑定,但从set spektrum_sat_bind=1开始到9 都没能让卫星接收的橘红色信号灯快速闪烁,表示此时已经准备进行对频。卫星接收上的灯只有在通电的瞬间闪一下,就没反应了。

网友A:
控建议还是刷稳定版本

nightbuilds应该不是稳定版本,如果不是特别想尝鲜不建议使用。

找发布版里的5.0版本就很可靠。

第二个,卫星那个,正常一定可以,检查串口设置还有硬件连接,另外检查输命令的时候是否有大小写错误。

我有两个mini机都是用的卫星,对频还是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建议还是刷稳定版本

nightbuilds应该不是稳定版本,如果不是特别想尝鲜不建议使用。

nightbuilds版是为了控h36玩玩,正式版5.0 控不了h36.

dsm2卫星,我试过先用ac6200连着卫星用devo10 先对上频,然后拿下卫星。开了控,然后卫星只接3.3v电源和地线,但卫星上灯也没有长亮。难道是一定要接rx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nightbuilds版是为了控h36玩玩,正式版5.0 控不了h36.

dsm2卫星,我试过先用ac6200连着卫星用devo10 先 ...

卫星本身相当于有源天线,接收通讯协议是在飞控或者主接收里。

只接电源肯定不行啊。

另外那个偶尔抖如果不考虑控可以先检查有没有虚汗,或者容易受振动影响的插接环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nightbuilds版是为了控h36玩玩,正式版5.0 控不了h36.

dsm2卫星,我试过先用ac6200连着卫星用devo10 先 ...

我也试过,就是卫星接收会断连,会出现关控再开控,卫星接收对不上频,只能重新对频了,带对频开关的卫星接收

网友:
卫星本身相当于有源天线,接收通讯协议是在飞控或者主接收里。

只接电源肯定不行啊。

另外那个偶尔抖如果不考虑控可以先检查有没有虚汗,或者容易受振动影响的插接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本身相当于有源天线,接收通讯协议是在飞控或者主接收里。

只接电源肯定不行啊。

按照先6200+卫星天线对拼成功,然后不关控的情况下接到f3飞控上面,还是已经对频状态。这样就完成了f3接卫星天线。

用卫星天线在室内飞了3个电,暂时没发现抖的情况。看来是ac800接收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先6200+卫星天线对拼成功,然后不关控的情况下接到f3飞控上面,还是已经对频状态。这样就完成了f3接 ...

原来接收是什么接口

ppm的话没有sbus或者dsm通讯可靠。

另外就是原来接收和飞控间接口是全焊还是有接插,接插有可能不可靠,当然全焊也有虚焊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接收是什么接口

ppm的话没有sbus或者dsm通讯可靠。

ac800的是自带的1.25的3针接口,另外一端和飞控连接是自己焊的线,拆焊了好几次,不可能每次都虚焊。
肯定用sbus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