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9-19):
有谁能帮我调参ABM飞控的我出一百元整调费

网友:
怎么调,远程?

网友A:
ABM?你说的是APM吧?就算是大神也要拿到你的飞机才能调参数吧!远程不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M?你说的是APM吧?就算是大神也要拿到你的飞机才能调参数吧!远程不靠谱了

我就看附近有没有调陀螺仪我都快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M?你说的是APM吧?就算是大神也要拿到你的飞机才能调参数吧!远程不靠谱了

我都快失去信心了

网友:
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自己慢慢的来吧  找教程  远程不太靠谱  就算是远程也要你配合才可以啊 你都要出100调参了 不如把他卖了然后加100买个商品控  naza吧

网友:
我都整了大概3个星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看附近有没有调陀螺仪我都快疯了

你校准罗盘好像没校好   旋转是   水平顺时针转一圈  左边向上一圈  右边向上一圈 前向上一圈  后向上一圈  反过来再一圈   要是还有白点  在重复      选择自动确认   外置罗盘选择外置

网友:
买个数传电台,拿着笔记本去飞场调参吧。

罗盘在室内带着线校不过去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校准罗盘好像没校好   旋转是   水平顺时针转一圈  左边向上一圈  右边向上一圈 前向上一圈  后向上一 ...

人家转的就像个罩子我的就是一坨是软件的是吗

网友C:
恐怕你未有好好看过论坛内的教程,很多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经验是累积而非买回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家转的就像个罩子我的就是一坨是软件的是吗

要么就是罗盘没有选择对   要么就是罗盘校准方法不对   还有就是罗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就是罗盘没有选择对   要么就是罗盘校准方法不对   还有就是罗盘有问题

我的是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恐怕你未有好好看过论坛内的教程,很多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经验是累积而非买回来的。 ...

我知道我的给教程显示的不一样教程里的是一个罩子我的就是一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恐怕你未有好好看过论坛内的教程,很多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经验是累积而非买回来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内置的

内置的要插跳线帽  还要选择内置罗盘   总的说  看不见你的飞机 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置的要插跳线帽  还要选择内置罗盘   总的说  看不见你的飞机 不好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f450机架吧  apm怎么放的下  一般apm都是放在上面   中间放接收机 osd 电流计 这些啊  还有你的apm不用减震吗   校准加速剂是要水平  飞控 和机架都要水平   一看你这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线帽插上去没有  没有gps吗  最好买个gps带罗盘  内罗盘容易干扰   我的飞机就是因为gps线故障  所以把gps拆了   结果  提控回家  提控回家  提控回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可能 罗盘 被磁化了   消磁看看

网友:
很明显这个内置罗盘有问题,花几十块钱买个6m也比内置强!咸鱼买个二手的就可以,便宜,再就是拔掉跳线帽,然后校准外置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f450机架吧  apm怎么放的下  一般apm都是放在上面   中间放接收机 osd 电流计 这些啊  还有你的apm不 ...

是啊在上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置的要插跳线帽  还要选择内置罗盘   总的说  看不见你的飞机 不好判断

跳线冒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 罗盘 被磁化了   消磁看看

怎么消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跳线冒是啥

gps插口旁边有三个插口 必须短接才可以   消磁的话要用消磁器  或者可以自己diy有没有220v的接触器 要是没有就只有买一个消磁器了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被磁化了  就这些随便看几张图片是查不出问题的    你还是多潜水   多看看教程  泡泡大神的  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插口旁边有三个插口 必须短接才可以   消磁的话要用消磁器  或者可以自己diy有没有220v的接触器 要是 ...

教程看不清

网友:
重头到尾再设置一次,看行不行。我的都调了半个月才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程看不清

那就没办法了  只有让别人帮你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插口旁边有三个插口 必须短接才可以   消磁的话要用消磁器  或者可以自己diy有没有220v的接触器 要是 ...

我是F450机要用什么数传

网友:
本人擅长各种飞控远程qq桌面调试。qq,105551244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F450机要用什么数传

随便啊  apm插口的   说实话我没用过数传  我有一个朋友要卖数传  才50块钱  你的电机是新西达2212吗  我看你的东西都是最简配的了   听过一句话吗 省钱就是用钱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啊  apm插口的   说实话我没用过数传  我有一个朋友要卖数传  才50块钱  你的电机是新西达2212吗  我 ...

对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