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装X8试飞,漂移,求教泡泡老师

楼主(2017-09-19):
各位大神,新装X8试飞,在离地1m高地方飞了一会儿,脱控后飞机前后左右漂移,不能定点。下载了日志查看,发现DesRoll和Roll、DesPitch和Pitch曲线基本不吻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x8是 四軸的飛控 還是啥子的

网友B:
看日志明显是pix   飘逸的现象是慢慢的晃  还是飘来飘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日志明显是pix   飘逸的现象是慢慢的晃  还是飘来飘去

对,pixhawk,飘来聊去的,倒是挺平稳,就是不定点。对了,我是在车间里飞得,GPS信号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pixhawk,飘来聊去的,倒是挺平稳,就是不定点。对了,我是在车间里飞得,GPS信号不好

gps信号不好是一方面,只要12颗星以上还漂的厉害就应该是pid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没有gps肯定会飘 当然也有其它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x8是 四軸的飛控 還是啥子的

X8是X型双层的8轴,就是那种四轴结构上下两层电机的那种

网友:
感觉这个真的狠厉啊哈,手脚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