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1相机

楼主(2017-09-20):
大佬们,出来帮忙啊,这个线怎么接啊,下面有接口定义,可是实在是摸不着头脑,大哥们谁来标注一下啊.我图传用的是ts832

网友A:
白色接图传信号线 红色接电源正黑色接地  就可以了

网友B:
正常使用的话,你要去买根10p的USB线。然后按照照片上面的说明接线即可。

如果你手里的是4P USB线,那就:红黑是5V和地线,绿色和白色,其中的一根线可能是视频输出,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绿色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接图传信号线 红色接电源正黑色接地  就可以了

可以帮忙标注一下吗?我还是不懂这个接口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使用的话,你要去买根10p的USB线。然后按照照片上面的说明接线即可。

如果你手里的是4P USB线,那就: ...

大哥麻烦标注一下,我就是不懂得英文字母代表什么,

网友A:
这是买的数据线吗  如果是数据线就用不了   必须av线才可以  因为数据线和av线都是白色但是插口位置不一样  av线是第五插口可以自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买的数据线吗  如果是数据线就用不了   必须av线才可以  因为数据线和av线都是白色但是插口位置不一样  ...

怎么搞

网友:
十块买根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