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天线的事情!

楼主(2017-09-20):
本人刚入模,一步一步接触到图传一套等等,现在翻阅的论坛资料有关于桨的说明,还有飞控得,我看唯独就是没有天线的,ps可能我没找到吧,前段时间刚入手了一个马歇尔的天线装上一试感觉还没有原装的小黑天线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5.8g天线跟材料还有尺寸精度都有关系,好天线差天线看上去没多大区别。

另外棒子天线是垂直极化,主要发射方向是把棒子垂直的情况下的一个圆周平面内信号最强,如果飞固定翼还是有飞控的,棒子天线垂直安装效果更好。

蘑菇天线是圆形极化,追求的是各方向的发射强度均匀,主要用在穿越机上,在穿越机各种急速翻转时,保持信号稳定,但是同样功率,球形发射的分散度肯定大于圆周的,所以可能你会觉得不如棒子天线。

接收天线同样,蘑菇天线是各方向增益相同,而平板天线具有很强指向性,但是对准方向的情况下增益更高。
穿越同样,接收端配蘑菇。
而固定翼,接收端多陪平板,因为固定翼一般距离远,飞行轨迹稳定,配合att可以让天线始终指向飞行器

楼主:
还有平板接收天线与发射器天线有何不同呢?望知道的大神告诉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g天线跟材料还有尺寸精度都有关系,好天线差天线看上去没多大区别。

另外棒子天线是垂直极化,主要发射 ...

顿时茅塞顿开,谢谢了

网友:
很简单贵的天线不一定好用 天线的水很深 一个工厂里出来的质量有的好友的坏 都需要后期调教
大量的天线都是乱来的 中心频率6GHz 或者5.6GHz 太常见了 (我有设备测试)
反正现在我见到棒子天线就直接丢了 基本上长距离优先用宝塔 然后用amoway的多叶草 穿越才用小棒子
接收用螺旋或者肥鲨的平板天线 穿越接收用宝塔

另外左旋右旋要对应 极性天线也要对应

网友:
牌子的,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