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无人机电池

楼主(2017-09-20):
  请问各位大神目前除了格式电池之外,还有那些比较好用的品牌电池?求告知

网友A:
格式和富力有自己的工厂比较大一点,HRB, 达谱,酷点, 你我电池,感觉都差不多,这些品牌电池我之前都使用过,感觉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这个东西,如果不考虑格式和富力,就可以看一下HRB和你我电池,飞行时间都比达谱和酷点久3,4分钟左右,电阻都是在2点多非常稳定。

网友B:
格氏是行业领导者,价格肯定要高。电池目前A品有:达普、HRB、Youme、富力、我一直用的基本都是格氏和 HRB 我朋友说Youme挺好的,就是外观比较lo,你要是植保机建议HRB就比较性价比会好。现在他们做的售后也还行。

网友:
我也不知道,路过学习。

网友:
达谱,酷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式和富力有自己的工厂比较大一点,HRB, 达谱,酷点, 你我电池,感觉都差不多,这些品牌电池我之前都使用 ...

+1

网友:
诶  达普保存电压 放坏过一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式和富力有自己的工厂比较大一点,HRB, 达谱,酷点, 你我电池,感觉都差不多,这些品牌电池我之前都使用 ...

认同,HRB老品牌了,你我电池也是售后做得很好,性价比的首选!用过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式和富力有自己的工厂比较大一点,HRB, 达谱,酷点, 你我电池,感觉都差不多,这些品牌电池我之前都使用 ...

HRB和你我电池也有自己的工厂,只做电池,感觉还是靠谱的,
7.4v2200飞我哈博森501s,HRB18分钟,你我电池16分钟,妥妥的,

中间遇到一点售后,也帮我处理得挺好!
准备入手你我电池的2600来耍耍!可以飞20+的时间,买两块就够了,玩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氏是行业领导者,价格肯定要高。电池目前A品有:达普、HRB、Youme、富力、我一直用的基本都是格氏和 HRB  ...

嗯嗯、、、、、、、、、、、

网友B:
祝你生意好好  炸鸡棒棒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你生意好好炸鸡棒棒哒

坑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