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看看这飞控板子是什么型号。能不能上无刷电机.

楼主(2017-09-21):
花了1300买了个四轴飞机,说的好好的能飞15分钟。但是事实是5分钟左右就得降落,不然就失控或者直接掉下来。坑爹那这是。于是我又稍稍了解了下,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的差距。于是问题应运而生,这个飞控板是否支持无刷电机,因为这板子是集成电调的。并且只有每一端都只有红黑二线,无刷电机是三条线。能不能改,怎么改。忘论坛达人能告知一二。多谢。

网友:
4个大大的MOSFET  没希望了

网友:
看起来好像黑作坊的诈骗机

网友:
应该没戏啦,差太多材料了。

网友:
这个要1300?楼主打错了吧

网友A:
和我的玩具200块没区别

网友B:
这是买的二手货吗  感觉你亏的有点大   叫你多读几年书你不相信  现在晓得了吧

网友:
想太多,改不了的

网友C:
可以改,我告诉你步骤,首先把电机换了,其次购买新电调x4,然后买个飞控,然后看看机架是否能用,不能用,把机架也换了吧!在然后看看遥控器是不是不能用,不能用,把遥控器也也换了

网友:
自己做的电板吧,没事炸鸡吧

网友:
哈哈,我小白看了都知道不可能改无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我告诉你步骤,首先把电机换了,其次购买新电调x4,然后买个飞控,然后看看机架是否能用,不能用, ...

你这个才是最佳答案

网友:
买看到 万机么 哈哈

网友D:
你要先知道现在有刷驱动的信号是否通用PWM范围即1000-2000ms左右,再将四个信号接到新买的无刷电调。若信号并非通用PWM,你更要把飞控换掉。

网友:
这玩具1300?整箱差不多,别改了,太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要先知道现在有刷驱动的信号是否通用PWM范围即1000-2000ms左右,再将四个信号接到新买的无刷电调。若信号 ...

修改:PWM范围即1000-2000u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买的二手货吗  感觉你亏的有点大   叫你多读几年书你不相信  现在晓得了吧

阿西吧,这显然就是被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买的二手货吗  感觉你亏的有点大   叫你多读几年书你不相信  现在晓得了吧

博士都有上当的时候,读书多未必不上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玩具200块没区别

可惜太年轻。

楼主:
显然。必定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先知道现在有刷驱动的信号是否通用PWM范围即1000-2000ms左右,再将四个信号接到新买的无刷电调。若信号 ...

现在就是打算换飞控,电机,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改:PWM范围即1000-2000us左右

给个配置,飞控+电调+电机。这壳子轴距330.

网友E:
我看也就一百块都不要的东西,卖1300哈哈

网友:
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了  改不不不不不了

网友F:
楼主花了1300买了个200块钱的货

网友G:
这个改是要改飞控程序的,你用这飞控就不要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花了1300买了个200块钱的货

别提了。淘宝上,太热情,加上不了解就被坑了。我稍稍算了下。这玩意壳子100顶天。飞控+GPS最多200。电机还是扁的那种。价格顶天15块一个,60.那相机带个单向云台算是最贵的了300。4块2S电池.算淘宝价150.总价810~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改是要改飞控程序的,你用这飞控就不要想了。

有个问题,为何这种有刷电机还要加个齿轮传动。而不是直接马达上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也就一百块都不要的东西,卖1300哈哈

你100卖我一个可好。我不嫌弃。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为何这种有刷电机还要加个齿轮传动。而不是直接马达上飞翼。 ...

因为浆太大了,需要用齿轮组减速加大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浆太大了,需要用齿轮组减速加大力量。

...为何有点说不通呢?既然能带动齿轮组,为何不能接浆。力是相对的啊。能量守恒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有点说不通呢?既然能带动齿轮组,为何不能接浆。力是相对的啊。能量守恒啊。 ...

齿轮组可以降低转速,这样可以加大扭力,如果不用齿轮阻力过大可能直接把电机烧掉

网友(2017-12-21):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我告诉你步骤,首先把电机换了,其次购买新电调x4,然后买个飞控,然后看看机架是否能用,不能用, ...

哈哈哈哈

网友:
哎哟这哥们真的有钱……真的羡慕死你了

网友(2018-02-22):
感觉是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有点说不通呢?既然能带动齿轮组,为何不能接浆。力是相对的啊。能量守恒啊。 ...

跟汽车爬坡要挂一档一样,驱动大奖,需要大力量,所以要加减速机组。

网友(2018-04-19):
最简单分辨有刷无刷:两条线无刷,三条线有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