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塞斯纳机翼和平尾的问题

楼主(2017-09-21):
新装的塞斯纳 机翼偏差不太大,但是平尾差别不小,请问大侠们这样影响大吗?

网友:
飞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的,二三楼都说的对,先飞再垫,先垫再飞,都一样,我得机翼和尾翼不平都可以飞,就是控制有点不好。

楼主:
谢谢大家  周六

网友:
不论是起落架还是机翼,这点偏差问题都不大。调得再平,起落冲击几下也会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