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不稳,很飘

楼主(2017-09-21):
我原来的飞控不大好控制 ,
要不飞太高要不掉下来,
很飘,
我的遥控曲线调不好呀,
换遥控呢还是换飞控,
我的飞控是CC3D,
遥控是华科尔D7

网友:
穿越机都这样,慢慢练技术吧

网友:
多加练习,熟练就好了。

网友:
多加练习,这个就是这样的

网友:
cc3d就别用了,标配f3换了之后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油门曲线不要去调,45度直线是最好的,飞穿越控高和转弯是基础必须多练

网友:
很建議花個幾十塊去買正版的liftoff,省掉很多炸機錢
又有一堆機架 地圖 又可以跟別人比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