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调参问题

楼主(2017-09-22):
刚装好还没起飞就倒了,回去重置飞控参数,再拿出去飞,发现做动作回复慢,就增加点感度,姿态模式没问题了,GPS发现定不住,这还是感度问题吗

网友A:
NAZA的确比较票,上电2分钟后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的确比较票,上电2分钟后在飞

我去试试

网友B:
重新 校地磁,反应慢还是姿态小,机动差那就是感度了

网友:
naza不好整,不容易驯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 校地磁,反应慢还是姿态小,机动差那就是感度了

昨天飞,方向打杆大点就歪。后来调节下电机怠速后,推大油就歪,每次都向左前方歪